楼主(2012-04-30):
PLC:松下FPX-C40T
伺服:松下A5E 2KW
控制方式:位置模式     脉冲+方向

现在用F172点动    10000个脉冲正传      然后反转到0     真转和反转的速度不一样,走的位置也不同,发脉冲的频率是一样的,就是说正转10000个脉冲后,反转回到0  和开始的位置不一样。
伺服参数只改了PR0.07为3,其他没改。

还有一个问题,我把频率改到10000后,正反转有脉冲输出,马达能转,但脉冲输入输出经过没变,频率改到90000,经过值才有变化,什么原因?

恳求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路过中,这个是系统问题,我司工程师应该可以解决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13267170016  崔工   www.chuangmei-pc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