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30):
一台安邦信变频器 V11 3.7KW变频器 带0.75KW电机,测得输出三相电压平衡,但是电机有一点抖动 ,特别是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更明显,而此时测得三相电压依旧是平衡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六路驱动里面一定有一路有问题,仔细查~

网友B:
变频器带电机低频下有一点抖动是正常的.这可以说变频器原理的通病了.

网友C:
变频器设置问题,大功率变频器带小功率电机常见状况,设置启动频率和电流,应该可以解决此问题,如果电机再小些的话,可能启动就成问题,必须用手拨一下才能启动。呵呵,希望对你有用。
创美电路板维修中心专业电路板维修,工业电路板维修,电子线路板维修,伺服电机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马达维修,变频器维修,工业CCD相机维修,激光头镭射头维修,工业显示器维修,触控屏维修,SMT设备控制板卡维修,贴片机板卡维修,印刷机控制板维修,AE电源维修,真空泵维修,富士触摸屏维修,触控屏维修,工控机维修,西门子电源维修,交/直流马达维修,环球驱动器维修,主轴维修,注塑机电路板维修,FUJI NXT显示器维修,www.chuangmei-pcb.com维修不限种类,不限行业,不限品牌。创美电路板维修中心欢迎你!13267170016  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