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启动法好呢

楼主(2012-04-30):
我有一台配电柜里面有6台22千万的风机用什么方法启动好呢

楼主:
又经济又实惠的哪种啊

网友A:
是22千瓦吧,用星三角呀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够大可以直接启动的,如果变压器不够大就用星三角,不过你要看电机是否是三角接法,如果不是那么只能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了

网友C:
变压器容量多大?变压器最大负载的时候是多少千瓦?假如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22KW直接启动,容量不够或者负载已经很重的情况下使用星三角。

网友D:
是同时启动还是分别启动 请楼主说清楚 ,如果单个启的话22KW不算大功率应该是能直接启动的。

网友E:
以现在的一般情况,22kw电机都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F:
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G:
星三角经济实惠!

网友H:
只要不是同时启动,可以直接启动。星三角启动对电网的冲击会小很多。
但不管什么方式启动,都只能是一台一台的开,否则会跳总制的了。

网友I:
星三角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22千瓦吧,用星三角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一台配电柜里面有6台22千万的风机,不是同时启动就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已经足够,否则这6台就不能正常运行)
强烈支持!不过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用软启动控制,对电网的和电机的冲击更小。

网友M:
我感觉首先要看看电动机带的负荷是重负荷还是轻负荷!!!如果是重负荷建议自耦减压启动,如果是轻负荷建议星三角启动!!!!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N:
星三角启动

网友O:
变压器容量足够的话可以直接启动,或者用星三角

网友P:
可以分开直接启动也可加变频启动,方法很多,如不是要求挡板全开运行节电就用变频吧

网友Q:
就3楼的方法最经济不过了

网友R:
最经济最实惠的启动方式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S:
星角启动经济实惠

网友T:
单个的话我们公司一般是直接启动的,不过貌似星三角好点,对电网冲击小点

楼主:
如果买软起动器的话什么牌子的好一点呢???一个22千万的软起动器可以用2台风机吗

楼主:
问题
如果有软起动器话什么牌子的好啊,还有一个22千万的软起动器可以起动2台风机吗

网友U:
22KW的电机,如果不同时启动的话,建议错开启动,直接启动的方式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