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30):
S7-200里面有M开头的中间继电器,LOGO里面的中间继电器是哪个呢?

网友A:
我对LOGO不了解,图中是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上的LOGO程序。

网友B:
只要你选择的功能块具有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就是它。在LOGO!没有特定的字母来定义和指定功能块,是看功能块图标。以1楼的图为例:如图中的B003、B004功能块是反相器,一个功能块就是一只带常闭触点的继电器;B002是或功能,也就是3个常开触点的并联。B001、B009各是一只延时接通继电器。在LOGO!的手册上说的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选择的功能块具有中间继电器的作用,就是它。在LOGO!没有特定的字母来定义和指定功能块,是看功能块图标。以1楼的图为例:如图中的B003、B004功能块是反相器,一个功能块就是一只带常闭触点的继电器;B002是或功能,也就是3个常开触点的并联。B001、B009各是一只延时接通继电器。在LOGO!的手册上说的很详细的。

明白了,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