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

楼主(2012-04-30):
时钟寄存器是周期改变的一些存储器位(占位比为1:1)
时钟存储器中的每一位都分配特定的周期/频率
闪光频率为2HZ的闪光灯的例子:

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上面的话,还有例子中的闪光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设定M10为时钟存储器的话,M10.0-M10.7代表不同时间的闪光频率,上例表示每隔一秒闪2次

楼主:
plc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等闪烁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用肉眼观看的,请教大侠s7-400中中有没有能抓取脉冲图的操作功能???

网友B:
用时序图监控

楼主:
怎样用时序图呢
大侠,请问怎样用时序图监控呢?
请教详细步骤,我用的s7-400?
我在百度上找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