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读入

楼主(2012-05-01):
SWOPC-FXGP/WIN-C能读FX1S-10MR吗?我怎么数据线都接好了,再安装了RS232转USB的驱动还是不行,读不出里面的梯形图。提示通讯故障?帮忙啊。端口设置一样COM3

网友A:
建议,读取这种旧款的PLC的话,最好还是使用RS232转RS422的数据线,也就是直接使用COM口,USB的不一定能顺利连通的。

网友B:
怀疑电脑有问题 可以用台式机加串口电缆来读程序试试

网友C:
换台电脑,或者换台PLC试试。

网友D:
SWOPC-FXGP/WIN-C通讯电缆,需要将计算机的7#、8#短接,而GX软件并非特别要求短接。

网友E:
软件没问题,还要保证电缆没问题,先使电缆通讯能成功,再去读程序

网友F:
SWOPC-FXGP/WIN-C能读FX1S-10MR;没有任何问题;
你的转换器先确定支持不支持PLC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