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报故障F002

楼主(2012-05-01):
厂里有个上料辊道,分成了好几段,第一段是MM440驱动6台电机,第二段以后都是TD3000驱动的,第一段总是报F002非常频繁,
查看了P210=400v; P2172=800v
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给定频率都是45Hz,电机也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第一段是链条传动,第二段是减速机齿轮传动,比较过速度,两段应当是一样的,请帮助分析还有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斜坡下降时间过短吧....

网友B:
看图说话:P1240=1;P1254=0;P0210=380;如果还是不能制止报故障F0002,那就把P1250适当加大(=2;3;4;...),直至F0002不再出现为止。
上述设置,是针对MM440的直流母线最大电压控制器的参数设置。他是在系统没有制动电阻的时候(系统没有动力制动功能),利用装置内部的最大母线电压控制器,自动调节直流母线电压保持一定限制。
楼主的系统,有制动电阻吗?如果没,就按上述操作和设置试试看。

网友C:
西门子的变频器是很烦人的!据我所知它们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D:
呵呵;SIEMENS的可能你使用上不习惯;

网友E:
是不是斜坡下降时间过短

网友B:
西门子的MM440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功能,只要激活这个功能,并且设置好动作的阈值,斜坡下降时间即便是设的短了,也不会出现母线电压高的故障。因为他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是自动起调节作用的,自动延长减速时间。无需人为干预。
这个功能很奇妙。当你的系统不需要对减速时间有要求的时候,比如风机和泵类控制,激活这个功能,自动减速延长,无需制动电阻吸收发电能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的MM440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功能,只要激活这个功能,并且设置好动作的阈值,斜坡下降时间即便是设的短了,也不会出现母线电压高的故障。因为他的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是自动起调节作用的,自动延长减速时间。无需人为干预。
这个功能很奇妙。当你的系统不需要对减速时间有要求的时候,比如风机和泵类控制,激活这个功能,自动减速延长,无需制动电阻吸收发电能量。
这个功能怎么设置呢?是哪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怎么设置呢?是哪个参数?
看2楼的回复,有图,有参数描述。

楼主:
我说的系统是没有制动电阻的,前两天找到问题了,控制方式是端子控制,主要原因出在了控制旋钮上,接触不好,连续两次给定,就出现这个故障了,最后把旋钮换了,好了。

楼主:
斜坡下降时间加长到15秒都不行,试过了,所以还是从控制回路查找的原因,那天直接就不能动了,所有现场电机的开关全分闸了,只要动旋钮就报故障F002,所以锁定故障点在旋钮上,

网友B:
嗯,不错。大拇指赞一个!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