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1):
因为铠装热电偶的信号很低,为微伏级,如果使用的距离过长,信号的衰减和环境中强电的干扰偶合,足可以使热电偶的信号失真,造成测量和控制温度不准确,在控制中严重时会产生温度波动。所以铠装热电偶的补偿导线要注意使用长度问题。

   根据上海君野自控设备有限公司的经验,通常铠装热电偶使用补偿导线的长度控制在15米内比较好,如果超过15米,建议使用温度变送器进行传送信号。温度变送器是将温度对应的电势值转换成直流电流传送,抗干扰强。补偿导线布线一定要远离动力线和干扰源。在避免不了穿越的地方,也尽可能采用交叉方式,不要平行。

   同时为了提高铠装热电偶连接线的抗干扰性,可以采用屏蔽补偿导线。对于现场干扰源较多的场合,效果较好。但是一定要将屏蔽层严格接地,否则屏蔽层不仅没有起到屏蔽的作用,反而增强干扰。
转载:http://www.syjunye.com/html/View_294.html

网友A:
嘻嘻,偶的理解补偿导线的作用是把现场热偶芯冷端的温度延续到控制室侧的相对恒定的温度环境中,其补偿导线就相当于把热偶芯加长到控制室侧,因为补偿导线的材质价格比热偶芯的价格便宜很多,所以就是一个替代产品减少费用的措施。如果能够保证热偶芯现场接线端子处的温度始终与控制室侧相同,那么使用铜导线、任何材质导线都能够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