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原理

楼主(2012-05-01):
伺服的原理简单说就几句话:

1、变频器是伺服的执行机构;
2、伺服是自动控制系统中,以物体的位置、方位、姿势等为控制量,组成跟踪目标的任意控制系统;
3、变频器执行伺服的开、停、调速、制动等命令;
4、伺服通过编码器检测反馈电机、工件的实际位移量,伺服通过上位机输入目标控制量,目标控制量-实际位移量=伺服命令;
5、举例说:
1)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指令脉冲>>0,启动、加速;
2)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指令脉冲≥0,减速、停车;
3)指令脉冲-反馈脉冲=反馈脉冲,反转寻址;
6、伺服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所产生的启动、停车命令是准确的,而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实际启动、停止的位置是否在给定位置,就控制不了了!
7、所以伺服实现了指令与检测反馈的精确命令,而并没有实现电机的精确控制;
8、步进电机的特点是,实现了电机的精确控制,每前进一步走多少度是确定的;
9、如果用伺服的“指令脉冲-反馈脉冲”所产生的启动、停车命令,直接控制电机的步进脉冲电流,就彻底改变了伺服不能精确控制电机的缺陷,就真正实现了运动的精确控制!

楼主:
运动控制有哪些方法?

1、运动控制的方法简单说,有三种:
1)脉冲步进电机;
2)上位机+PLC+编码器+调速电机;
3)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

楼主:
2、什么运动用什么运动控制的方法:
1)举例说,绣花工艺适合用:脉冲步进运动控制方式;
2)举例说,万能铣床工作台前后、上下、左右、旋转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
3)举例说,机械手适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上位机+PLC+编码器+调速电机;

楼主:
3、如果你的系统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就足够了,你就用“PLC+位置开关+普通(调速)电机”,这个系统转换迅速,动作敏捷,使用、操作、维护方便简单,工作稳定可靠;

网友A(2012-09-18):
1、变频器是伺服的执行机构;
我不同意你的这一观点

网友A:
运动控制不等于变频

网友A:
如果是直流伺,你变的哪门子的频?

网友A:
如果是直流伺服,你变的哪门子的频?

网友B:
一楼整个一胡扯,变频器是模拟量,伺服是脉冲+模拟,在模拟上他们基本相同,在脉冲上变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他们都属于驱动机构

网友C:
变频和伺服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变频一般驱动的普通的电机,
伺服驱动的是伺服电机。
二者是有区别,不光是在反馈上,
在电机性能上也是有很大的区别,
伺服电机一般输出力矩大,速度稳定,
精度高,响应快。

网友D(2012-11-29):
或者楼主说的“变频器”是指伺服驱动器内部的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