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1):
在主程序里用T37-T63,T101-T255中的任意一个定时器,没有一个有反应的,换成T33-T36里的一个就可以,时间都是2000ms,是PLC坏了么?

网友A:
定时器的最大定时范围选不对,一种是327.67s,另一类是3276.7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最大定时范围选不对,一种是327.67s,另一类是3276.7s.

我都是定时2000ms的,编译都能通过,没有错误,但下载到PLC,就是不运行。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把时间看错了,这两种定时器完全可以,你可以监控一下,看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B:
用的方法不对 自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把时间看错了,这两种定时器完全可以,你可以监控一下,看程序有无问题。

后来把T37移到程序后面就可以了。程序里排第一最先使用的是T33,但换成T37就是不能用,时间都是一样的2000mS,定时器使用时有序号规定的么?要从低到高?

网友C:
楼主给张图吧,学习下

网友A:
你最好把这一部分的梯形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D:
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的吧,会不会是你用重号码了,定时器号码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