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1):
各位老师:我公司购置一批电缆,185评分表带屏蔽层的,接线时打开一看,全是细细的铜丝组成,我们买的是普通的电缆线鼻子,一打开塑料绝缘铜线就散花了,根本套不进去,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线鼻子的规格是否与电线一致

网友B:
没有注意过类似电缆的连接方法,

“全是细细的铜丝组成”,什么型号的电缆?
作何用途,是供电用吗?

网友C:
用粗线鼻加锡焊就行。

网友D:
拧一下或者锡焊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粗线鼻加锡焊就行。

正确

网友F:
用铜丝扎实再压

网友G:
细铜丝电缆不允许用压接的。
用粗线鼻锡焊。可用灌锡或浸锡。

网友H:
八楼正解,哈哈哈

网友I:
用粗线鼻锡焊,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J:
一般都是加锡焊

网友K:
做什么用啊,这中电缆价格不菲啊,至于你们塞不进线皮,应该线皮小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八楼正解,哈哈哈

网友M:
如果是国产的线就要选择大一号的接线端子,如果是进口的线就可以选择小一号的接线端子,现在的电缆偷工减料的太多,而且做工又不好,没那么粗直径的线,做出外观一看直径都超过了,骗人的眼睛

网友N:
一定要用电缆剪搞断软电缆,电缆里的铜丝就不会散出来,剥里层皮时尽量小心些不要把细铜丝搞散了。铜鼻子实在套不上就换大一号。

网友O:
细铜丝电缆不允许用压接的。
用粗线鼻锡焊。可用灌锡或浸锡。
南方电力技术论坛,电力工作者的网上家园

网友P(2012-06-06):
不是吧?进口设备上的软线都是压接的,也没见过硬线,难道这硬线也是有中国特色的?

网友Q:
锡焊,就这么干。

网友R:
用开口接线端子,如何灌锡。

网友S:
规格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