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不配套

楼主(2012-05-01):
一设备,是三相整流,二极管都是150A ,现在烧毁了2个,请问使用20OA 的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设备,是三相整流,二极管都是150A ,现在烧毁了2个,请问使用20OA 的行吗?
kongji空间够用大点更好,最好找出损坏原因。

网友B:
一般可以代换,不过你先要找出烧毁的原因才对.

网友C:
要注意参数。如频率,耐压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参数。如频率,耐压等。

网友E:
可以要注意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