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

楼主(2012-05-01):
为什么在下面这个程序中,当T3定时器启动有输出时为什么M0.2没有输出呢?

而在这个程序中M0.2就有输出了?这只是把一个程序分成两段而已?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下面这个程序中,当T3定时器启动有输出时为什么M0.2没有输出呢?

而在这个程序中M0.2就有输出了?这只是把一个程序分成两段而已?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迷津

因为在第一张图上,T3前的NOT指令将RLO的值取反,因此T3可以输出,但是,M0.2却不能输出,因为I1.0为OFF,其RLO的值为OFF。

第二张图中,M0.2的输出仅受限于T3的RLO值,不再受限于I1.0,因此可以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下面这个程序中,当T3定时器启动有输出时为什么M0.2没有输出呢?

而在这个程序中M0.2就有输出了?这只是把一个程序分成两段而已?我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请大侠指点迷津
嬀甀瀀氀漀愀搀=jpg]/uploadImages9/a48a041b7ac1331aede27c3c85b39ae9.jpg[/upload]
嬀愀氀椀最渀=right][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5/121:28:18编辑过]

因为在第一张图上,T3前的NOT指令将RLO的值取反,因此T3可以输出,但是,M0.2却不能输出,因为I1.0为OFF,其RLO的值为OFF。

第二张图中,M0.2的输出仅受限于T3的RLO值,不再受限于I1.0,因此可以输出。

Regards

楼主:
十分感谢,恍然大悟哦,呵呵,初学者,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