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伺服脉冲步进式”才是最精确的控制系统

引用 网友A:

1、在自动化的进程中,人们很早以前就用步进的方式实现了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2、这些年来,人们又用编码器+上位机+PLC 实现了对电机转子位置的精确检测和精确指令;
3、如果我们能用现代的“编码器+上位机实现了对电机转子位置的精确检测和精确指令”去精确定位控制“电机的电源脉冲电流”,使电机实现步进式的精确控制,那将是一个伟大的飞跃!

1、伺服的原理是用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比较,产生控制电机启动、停止、调速的控制命令,可是电机的实际运行启动、停止是否在给定位置发生是另一回事;
2、也就是说,伺服实现了,电机转子的精确测量和控制指令的准确可靠,但是电机的运行并没有按指令得到精确控制,启动、停车并没有在给定位置;
3、也就是说,伺服没有实现像步进电机那样的对电机精确控制的手段!
4、如果用伺服的编码器+上位机的精确命令,实现对电机脉冲电流的定位控制,就真正实现了电机位置的精确控制;
5、而伺服的编码器+上位机直接对电机的电流脉冲的定位控制,只有一步之遥,在技术上不存在困难;
6、我们期望一个对电机的位置即能精确测量,又能对电机脉冲电流精确控制的伺服脉冲式步进系统的出现而努力!

1、这里有几个概念要统一:
1)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是什么?
2)如果你说的电脉冲,是电机的电源脉冲,把交流电的正、负半周看成两个脉冲,那么三相交流电变化一周有6个脉冲;
3)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4)当然这是三相交流电机的算法,直流电机或者其他转动原理不同的电机,只是脉冲的计算式不同而已;
2、“移动距离”是什么?
1)如果移动距离指的是,电机转动一周,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
2)那么一个电源脉冲,对应电机前进一步,被驱动的工件平移的距离叫步距;
3)例如电机与被驱动的工件之间是螺杆传动,电机的转速与螺杆的转速比叫机械传动比,螺距就是螺杆转动一周工件的平移距离
4)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1mm;
    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
5)如果电机的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那么每个脉冲即电机的每一个步进,工件移动的距离就是一个步距,那么
   步距= 螺距/传动比×6P
3、编码器的分辨率:
1)编码器是检测电机转子角位移的设备;
2)编码器与转子同轴;
3)电机每输入6P个脉冲,转一周角位移为360度(2π弧度),编码器应该输出6P个脉冲,1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
360度/6P;
4)我的这个编码器每转一周只输出6P个脉冲;
5)如果一个编码器有6000P条刻线,没转一周,输出6000P个脉冲,那么每1000P个脉冲对应的角位移是360度/6P,对应工件位移一个步距;
6)大家看到了,编码器的刻线多没有什么用处;
7)因为我们只能准确到电机的每一个脉冲转过的角度,不可能准确到几分之几个脉冲的角度,几分之几个脉冲无实际意义,只是个数学概念;
8)如果把编码器的分辨率定义为每一个刻线对应的角位移,那么6000P条刻线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360度/6000P;
9)这个分辨率的高低对电机的角位移的测量毫无意义;
10)我们要检测的是电机转过几步,工件移动几个步距,虽然几分之几的步距数学概念有,而实际控制不了;
4、工件移动的分辨率或者精度:
1)工件移动的步距就是我们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
2)由于步距=  螺距/传动比×6P,所以提高电机(或者伺服)控制的分辨率或者精度的方法是提高传动比;
3)例如:如果螺距是1mm,传动比是1000:1,那么电机转一周,工件平移0.001mm,步距是 0.001/6p mm,控制精度就是0.001/6p mm;
5、所以建议编码器与电机匹配,可以简化控制计算的数字非常整齐;
6、由于电机的极对数P大多数是1、2、3、4、5、6,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3×2×5=72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7、为了检测方向,可以有两套互差90度电工角的刻线,以判断转向;
8、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8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8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80条刻线为反转;
9、实际这样还是720条刻线;
10、所以刻线得多少,不是精确度的问题,而是能否使一个步距对应的刻线条数是整数个,保证能精确记数的问题;
11、这样,对于P=6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3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3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30条刻线为反转;
12、由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3、4、5、6、7、8、9、10,所以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3×2×5×7×2×3=3024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但是刻线太多,工艺难以实现;
13、对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7、8、9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7×4×9=6048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14、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512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512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512条刻线为反转;
15、这样,对于P=9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68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68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68条刻线为反转;
16、对于电机的极对数P是1、2、8、9、10编码器的刻线是2×2×3×2×4×9×5=432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17、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080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080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080条刻线为反转;
18、这样,对于P=10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08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08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08条刻线为反转;
19、如果要给一个P是1、2、3、4、6、8、11、12的电机配用编码器,则这个编码器的刻线应该是2×2×3×2×3×2×2×11×2=6336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20、这样,对于P=1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584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584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584条刻线为反转;
21、这样,对于P=12的电机,两套刻线的基点互差132条刻线而重和,这样从基点到左侧132条刻线为正转,那么从基点到右侧132条刻线为反转;
22、如果要给一个P是1、2、3、4、6、8、9、10、12的电机配用编码器,则这个编码器的刻线应该是2×2×3×2×3×2×2×3×5×2=8640的整数倍,就可以通用;
23、从以上分析得出编码器的刻线与电机的极对数相关,一种编码器的刻线适应一种极对数的电机,适应多个不同极对数的电机的编码器的刻线增多,在有限刻线下,一种编码器不可能适应所有极对数的电机;
24、如果你的电机的极对数确定,可以尽量选择适合的刻线少的编码器,反而计算要简单,并不影响检测、反馈的精确度;

“那么极对数为P的交流电机转一周需要6P个脉冲”???

1、这是对三相交流电机而言的;
2、在一对磁极里,有三个绕组,在不同磁极中各有A、C、B三个极相组,每一个极相组为60度相带;
3、三相交流电注入极相组的电流脉冲(交流电的一个半周)的顺序为A、C、B、A、C、B,共6个脉冲;
4、交流同步电机,电源输入的脉冲数与电机转子转过的步距是一一对应关系;
5、其它电机旋转一周,电源输入的脉冲数按其工作原理分别确定;

网友B:
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 学习了...

网友C:
樓上兩位 看來又被誤導
老劉你真是害人不淺 做人不要昧著良心
先把伺服整明白 何謂伺服 其工作原理
什麼是運動控制 這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
又將減速機構當倍頻器來用 那編碼器又被你 -----

楼主:
1、笨鸟,你的老子里装的固有的死东西太多,一时转不过弯我理解;
2、你说我“從二樓到二十二樓 竟把編碼器的脈充當成電源脈衝 ”,是你理解力太差的缘故,谁也不会把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当做电源脉冲;
3、我的发言是说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也知道电机电源脉冲的相位,用它去控制电源脉冲,实现对电机步进式脉冲控制;
4、这样比现在的伺服用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只控制电机的启动、停止、调速、制动要精确的多!
5、你自己再回头去看看我的发言,谁也不会得出你这样的理解!

楼主:
1、你又说 “值到我提醒他缺電子齒輪比及絲桿行程 並告知只要算出脈衝當量 答案就出來 (計算公式都列出來) 竟然說我寫的是騙術 又假借我名義回答網友問題(寫的又不對)”;
2、我说的那一句话是你的?你能把它贴出来吗?真会给自己贴金;
3、那一句不对你可以批判吗?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发言说过你的技术观点是什么?你对你的技术可是守口如瓶,一句不外漏;
4、我没说你是骗术,我说把编码器的分辨率当做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是错误的,是骗人的!

楼主:
5、其实你用不着一口一口的骂人,有话好好说不行吗?你骂我,我当然要删你的骂人帖子,当了几年版主,这是我第一次删贴,请你好好想想,不要全怪别人!

网友C:
“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到底怎样去计算?”

1、用笨鸟的伺服理论回答楼主的问题:

1)编码器的分辨率为131072,所以伺服转一周编码器输出131072的检测脉冲;

2)如果丝杠的螺距为5mm,要求输入一个指令脉冲时,工件位移0.001mm,那么要求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指令脉冲数为

     5mm/0.001mm=5000

3)就是说,我们需要伺服转一周时,输给主控器的指令脉冲是5000个,每输入一个指令脉冲工件精确移动0.001mm;
修改 设为最佳回复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19 09:59:16 52

网友C:
這個我好向轉貼了三次 你至今都沒做正確 回覆 呵呵 我怕被你刪了 我將他複製下來
正好在此聽聽你的解釋

楼主:
1、笨鸟,你的理解有问题;
2、所谓“你的理论”,就是在辩论中,与我意见主张不同的你代表的现有伺服的理论;
3、就是说按现有伺服理论理解计算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个什么样;
4、我说的1)、2)、3),是我自己的话,你发言里从来就没有讲过这些内容,你什么时候说过1)、2)、3)哪???
5、人是学而知之,你也一样,伺服理论我有学习的需要,但是我更有自己的理解,在讨论中,我真的没有在你那儿学到一点儿知识,只承受着你的辱骂;
6、我关于伺服的知识主要是在本运动论坛学习了不少,你去翻翻本论坛好多帖子,例如题目是《伺服介绍》等文章,你去看看,哪儿有我留的帖子;
7、关于1)、2)、3)的计算,是和我的帖子《电子齿轮比(CMX/CDV)的计算及其意义》一块原创的;
8、你的发言里从来就没有这些内容的叙述!
9、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secona在本论坛的发言,你绝对看不到一个有关知识的叙述,你除了看到指责、谩骂的语言外,你什么也别想学到!

网友D:
请高手出来解释一下吧!我是---庸手。

网友C:
若抓你的問題 也是罵 呵呵 那你來抓我的問題 先前我寫的機電整合經驗談 歡迎你把他貼出來 並把有問題列出來 你若有本事 我讓你罵
七樓帖的 你怎不解釋 那全是你寫的  沒說我寫的是騙術 還要不要再給你貼出來 戰火是你先挑起 先前我以說過在我的專業領域裡 你只是個小孩子 大人打小孩 贏你也沒多大面子 不要往臉上貼金 每次看你發的帖 我心裡就很煩 這種似似而非的言論 真是誤人
懂不懂沒關係 被你抄襲也無所謂 但要忠於原味 這就是你被罵的原因 文章還工控網

网友C:
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 對你的回帖
最後我再嚴重警告你 不要再惹我

楼主:
“七樓帖的 你怎不解釋 那全是你寫的 沒說我寫的是騙術 還要不要再給你貼出來 ”,你不用客气,请贴出来!?

楼主:
1、“若抓你的問題 也是罵 呵呵”,你抓我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正确的是什么?谁看到过你有什么正确的论述没有?
2、有什么问题你还是贴出来说话,不要这样凭空说!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3、你是“大人”,我是“小孩”,你不是还要当我的“祖宗”吗?你说话太缺德,太自不量力了!
4、看看你的帖子,你要人家学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上兩位 看來又被誤導
老劉你真是害人不淺 做人不要昧著良心
先把伺服整明白 何謂伺服 其工作原理
什麼是運動控制 這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
又將減速機構當倍頻器來用 那編碼器又被你 -----

1、就看看你的这个帖子;
1)从这帖子里你要大家学你什么?
2)学你的“何謂伺服 其工作原理”,你一个字都没有说!
3)学你的“什麼是運動控制 這基本概念…”,你有一个字没有说!
4)你说我“將減速機構當倍頻器來用 那編碼器又被你 -----”,这帖子还在上边,你这不是当面造谣吗?
2、你十分相当专家,可你要像个专家的样,说别人错,必须指出错在什么地方,对的是什么?你只说错,不说对,你叫网友怎么判断你是对的?你叫网友怎么判断你是个真专家?

网友C:
老劉 有關運動控制的書 建議你好好再學習脈衝當量的定義先搞清楚 再來跟人討論伺服電機 驅動器 運動控制 編碼器 減速機(傳動比 減速比) 之間關係 及定義 先弄明白 還有伺服步進這個說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伺服步進這個說法”,就是我的“伺服控制理论的基础”;
2、我的伺服控制理论,与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本质不同,你的伺服理论的本质是什么我来谈谈!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刘志斌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17 21:50:16 35楼
3、我的伺服控制理论,是真正的实现了工件的高精度控制,而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是一个骗术,当然不是你发明的骗术;

网友C:
笨鳥慢飛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19 10:14:09 53楼
歐美進五十年的伺服應用 在你的嘴裡竟是個騙術 枉費你你活了七十幾歲 真是白活了
看你從2----22樓 寫的全是電機 我看起來更像是歩進電機 而且把電源脈衝 當成編碼器的脈衝 寫得很多可是跟主題完全無關 只會自說自唱 連外行的樓主都懶得理你 我真怕你丟臉丟到國外 笑我泱泱大國無能人
又從脈衝當量扯到精度 應該說把當量當成精度來看 再度顯示你的無知 "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把減速機當成倍頻來用 這下你又露餡 又告知不懂減速機的應用
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並不會提高系統的精度 那為何要提高系統的解析度 你懂嗎?
引用 网友E:
软起是骗术,伺服是骗术,刘老师准备把所有的工控产品都批判一番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电工九段,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十多年前 我就用鍋老外驅動器 速度環在20.000 Hz 哎 我又忘了 驅動器你還是不懂 說了也是白說 也許再來個 驅動器是騙術
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老劉 交流到此 我不想浪費太多的時間 與無知的人交流

楼主:
"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把減速機當成倍頻來用

1、我说: "就是说,我给一个4极三相伺服电机一个有效电脉冲,通过减速比为500的减速机,使螺距为6mm的丝杠前进一步,工件平移0.001mm;" ;
2、4极三相伺服电机,共有4×3=12个电流脉冲转一周,平均一个有效电脉冲电机转过1/12周;
3、减速比为500时,电机转一周,丝杠转1/500周;
4、这样电机平均一个有效电脉冲电机转过1/12周,丝杠转过1/500×1/12=1/6000周;
5、这样电机平均一个有效电脉冲,工件移动:螺距是mm×1/6000周=1/1000mm=0.001mm;
6、这里我讲了一个利用减速机实现电机精确控制的道理,就是说一个有效电脉冲电机转了30°,而工件精确移动了0.001mm;
7、我说的这个问题里,压根就没有什么频率问题???
8、笨鸟你理解问题太差,这里就没有涉及任何频率的问题,你怎么能有“把减速比当倍频用”的问题呢?
9、你自己理解错了,还要骂人,你说说你是个什么???

楼主:
我说:“3、我的伺服控制理论,是真正的实现了工件的高精度控制,而你的伺服控制理论是一个骗术,当然不是你发明的骗术;”
   我还说:
“1、给电机安装一个编码器,电机转一周,编码器输出30000脉冲;
 2、电工九段,你说你怎么给电机通电使能,能使电机转1/30000周???
 3、你要能回答出来,伺服控制的所谓精度、分辨率就不是骗人的!”

1、我的理论,说明我能让电机转30°,工件准确移动0.001mm;
2、而你的伺服理论,能使电机转1/30000吗?你办不到,办不到的理论不是在骗人吗?

楼主:
  笨鸟,你脑子里都是死知识,听不进我的半句话,还要骂人,还要当专家,没有一点讨论的余地,压根一点儿也不讨论,有你这样和人辩论的吗?

网友F:
二位在这打架,能不能打的明白一些?来回粘帖子,看得我有点晕~!

网友G:
为什么都不信劝导呢?
要不,事情从哪里缘起,还是回到哪里去吧;
这事我已粘上了,已经用了一个“退”字,还要我怎样?

网友H(2013-04-11):
二位从中国工控网打到中华工控网来了!

网友I(2013-05-16):
楼主说的对的。当把比例增大时候,解析度就高了。可以达到所谓的 0.001了。理论是通过了。那么实际呢?只要步进不丢步,结构误差允许,那么实际也通过了(看你怎么测咯别把测量的方法弄错了。)所以楼主是对的 。

网友J: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笨鸟的贴子我也没找到

楼主(2013-08-03):
把这篇文章翻出来,供大家看看!

网友K:
对对对,欧美的伺服现在走的总线形式都是错误的。只有鬼子伺服发脉冲才是最高控制境界。所以我们山寨鬼子是完全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