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三菱Q68DAV 在底板上调一个槽子怎么设置?

网友A:
放到另外一个槽?那你要用软件到PLC参数中设置I/O分配,重新设置地址

楼主:
二楼的朋友,就变更I/O分配吗,哪么原程序里的输出寄存器D多少要不要变呀

网友A:
Q的地址可以手动设置,可以将你现在新的插槽的地址设置成和以前的插槽的地址一样,这样就相关的程序部分就不用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