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我用一台64点的PLC,一个422的口可以直接带一个屏显,而PLC上有个扩展单元,我加了一块FX2N-CNV-BC后连接了FX0N-485ADP。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还得再带一台屏显,我想知道我如此连接?屏显和屏显之间可以连接通讯吗?

在线等待回答,谢谢~!

网友A:
屏和屏之间可以通讯的

楼主:
啊?真的啊?大侠?哪个口可以接,上面就4222和232两种接口。

楼主:
是用这种通讯电缆连接吗?GT01-C30R2-9S

网友A:
两个触摸屏之间可以通过422口,或是通过232口连接起来

网友B:
直接用FX2N-422BD或FX2N-232BD;

网友B:
你的屏具体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