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U]asc510型号
变频器故障:
故障显示  过大电机负载  过短加速时间  电机和电缆...
故障情况  手动工频运行良好 自动变频运行15s频率升到17.3hz就升
不起来了 在过10来秒就保护停机了 电机电缆查过了无短路 如果是加速时间的问题,加速时间原来是8s设置为多少合适
求大哥们帮忙 这怎么查........

网友A:
检查下驱动供电电容是不是有漏电的 驱动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