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如何使用I/O端口实现两台PLC的简单通讯?
如何实现主站PLC输出端口连接到从站PLC输入端口?

网友A:
I/O端口,将输出再接到输入?
如果是两台FX的,可以用并行连接通讯,方便简单,成本也不高

网友B:
PLC输出串入开关电源在接到另一PLC的输入。继电器输出更好。

网友C:
呵呵;你二台PLC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D:
直接用主从站通讯模式。不用接线,嘻嘻

网友E:
nn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用了一个继电器实现连机,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