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德国的小风机

楼主(2012-05-02):
这是在我公司的一台烘箱上发现的,看铭牌是德国产的,开始没注意看还以为是个接触器,哪知是个风机来的,搞不懂这样的结构风机是怎样转起来?

网友A:
罩极式电机

网友B:
这种电机现在很少见了,主要是结构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罩极式电机
呵呵,先谢谢lqf1963,刚才百度一下,果然是罩极式电机,我还以为是德国的什么东东呢,孤陋寡闻了

网友C:
这是老电机了,以前家里做饭的炉子用鼓风机,就用这种电机

网友D:
东西做得真不错

网友E:
极罩式电机,现在仍然用,单位的取样泵就是这样的电机,一台泵要一万多

网友F:
没见过这种电机!价格应该不低的。

网友G:
这种电机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么

网友H:
单相罩极电动机省去启动电容

网友I:
这是个老电机了,现在用的很少了啊!

网友J:
十多年前做家用换气扇的时候小功率的用的是罩极电机,功率好像只有不到20W;

网友K:
我们厂的燃气锅炉里用的风机就是这种电机。

网友L:
这种电机用的比较多啊,只是你们没注意,微波炉上面用的有,给微波发生器散热用的,还有工厂里面用的不锈钢外壳饮水机里面也有这玩意,这电机能耐高温,能堵转,还有机床自动注油泵也有用这种电机!

网友M:
单相异步散热风扇大都是这种电机

网友N:
三洋冰柜也用这种风机。

网友O:
罩极式电机,接触很少,在冰柜里面发现过这样的电机,有机会学习下。

网友P:
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Q:
第一次见

网友R:
这种电动机家电上用的多的,无霜冰箱风机,冰柜冷凝器散热风机,微波炉风机,以前胶片唱机。

网友S:
这种电机很多地方都有用,有用在旧款冰箱的冷凝器,有用在圆孔玻璃排气扇上。。

网友T:
老掉牙的东东

网友U:
转子于与定子离得这么远

网友V:
在美的风扇混了六年多,事实上到现在小功率风扇还在采用啊,出口的居多。省了启动电容。电机落线工艺上相对来说容易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省了启动电容。电机落线工艺上相对来说容易些吧

没错,这确实是两个明显的优点

网友W:
我单位的烘箱也是这个,,,220V串一个风扇调速器,用来调速

网友X:
哦,学习长见识了,多留意

网友Y:
呵呵,在小风机上见过,小风扇上也见过,不足为奇

网友Z:
我们公司做的设备全部用的这种散热风扇  十几年没变过

网友AA:
对,这种电动机确实不用电容启动,小时候家里有那个老式唱盘机上就是这样的电机!!功率不是很大

网友AB(2012-06-14):
热真空干燥箱www.zs-oven.com正确的使用方法:先抽真空再升温加热,待达到了额定温度后如发现真空度有所下降时再适当加抽一下。这样做对于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是有利的。具体原因如下:

1)工件放入真空箱里抽真空是为了抽去工件材质中可以抽去的气体成分。如果先加热工件,气体遇热就会膨胀。由于真空箱的密封性非常好,膨胀气体所产生的巨大压力有可能使观察窗钢化玻璃爆裂。这是一个潜在的危险。按先抽真空再升温加热的程序操作,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

2)如果按先升温加热再抽真空的程序操作,加热的空气被真空泵抽出去的时候,热量必然会被带到真空泵上去,从而导致真空泵温升过高,有可能使真空泵效率下降。

3)加热后的气体被导向真空压力表,真空压力表就会产生温升。如果温升超过了真空压力表规定的使用温度范围,就可能使真空压力表产生示值误差。

网友AC:
单相罩极电动机结构简单,但比电容启动单相电机力矩较小。

网友AD:
4楼亮了

网友AE:
电磁炉的散热风扇就是用这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