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我想问大家关于三菱系列中的关于RST 和SET 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A:
如果能够举出具体的例子或某个疑问,可能更便于回答,还有PLC是那类型号。

网友B:
至一复位

网友C:
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D:
您可以说明是哪一类的PLC,如:plc面板显示的RUN、TERM、STOP  或者问 编程指令都有什么含义等。

网友E:
RST对1的位进行复位,SET对0的位进行置位。

网友F:
RST就是对一个BOOL量进行复位,即值为0,SET是对该BOOL量进行置位,即值为1,在编程中这两个功能应同时出现。

网友G:
看下编程手册中对这两个指令的介绍,然后实际试下
即使没有PLC,用下仿真软件对这两个指令测试下也能看到结果

楼主:
谢谢  各位了!现在的问题就是SET指令和RET 的指令是不是必须成对出现的?举个例子(指令代码):LDP X0 ;OR MO;OUT M0;LD M0;PLSY K2000 K2000 Y0;AND M8029;RST M0;这几条指令。当第次点动X0时电机正常运转,当第二次点动时电机还会运转吗?是不是RST指令将M0复位之后,M0一直保持这个0状态啊?我在试机器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教了!

网友H:
不一点成对出现  有SET置位  就必须有RST来复位   而RST还可以用来复位C 啊T啊 计数器 计时器等等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哦  谢谢了。如果是复位C  T  D  就只用RST就行了。要是M  Y  就必须成对出现了

网友A:
或许,可以如此理解吧。

而更一般地,可以这样说:符合程序编制要求的,都可以使用。
如果程序功能要求它们成对出现,或者程序编制时、习惯于成对出现来完成某种功能,就成对出现。
实用中,为表达清晰,也多是成对出现的。

或者说,不能以两指令的成对出现,来判断是否有错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如果是复位C  T  D  就只用RST就行了。要是M  Y  就必须成对出现了

您多虑了,不要把SET,RST想的过于复杂,只要手册上没有说明必须成对使用,那么就无需成对使用。

显然,上图中没有RST指令,Y也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