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步进电机正反转都是空载运行,可是为什么会存在正反转的速度有明显的差别,正转很快,而反转好像很吃力的样子转动。是电机本身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或者程序问题?请各位大侠畅所欲言。

网友A:
不可能吧,不会缺相了吧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确认一下电机运行位置是否准确,如果准确就是程序设置问题,如果不准可能是干扰问题,电源问题,或者是驱动器问题,电机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或者驱动器的问题,在程序为正转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电机的接线让电机反转,如果这时的情况跟正转一样,那电机的问题就排除了。

网友D:
如果程序是一样的,也就是正反转的频率,加减速时间,启动速度都一样的话,反转会变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机械转接,这种情况就有可能了,如果机械设计上有缺陷,就会存在往另一个方向走不动。

楼主:
参数设置是一样的,就是改变了脉冲方向,出现问题的,同时出现一个现象就是电机反转刚开始和结束瞬间都比较快,运动过程中很慢

网友D:
应该是机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