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最近修一台汇川MD320 11KW变频器,故障为模块整流部分炸裂,决定换整块模块FP75R12KE3,换上新模块后,断开主回路供电P,将a316j的16脚与u,v,w短接,启动变频器,测驱动脉冲一切正常。拆除短接线,串接灯泡给模块送电,待机显示正常,启动报err04恒速过电流【变频器输出回路接地或短路】,断模块供电,重新检查,发现应该a316与u,v,w短接不报故障,a316与u或与v或与w接只接一个就不报故障,模块为新换的,主回路不送电测一切正常,送电报故障,问一下老师们问题在哪了?、模块吗?

网友A(2018-07-24):
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B:
帮顶,关注学习一下,汇川还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供应IGBT模块给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