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12-05-03):
电容补偿仪表过电压,可以调吗,电容补偿是自动的,但是一个也没有启动。功率因数到了0.8

网友A:
你要好好查下接线是否正确。
以下仅供你参考,附件里有产品的说明书,看后应该你会怎么解决此问题哦。

网友B:
过电压是可以调的,你把自动补偿器里面的参数往上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过电压的问题!!至于因数0.8还不投入电容,那么你应该首先看看你的接线是否正确,再看看电流输入信号是否接反,你可以这样再试一下,不好的话你再问一下,,,,,,,

网友C:
控制器相关参数可以通过仪表面板设置

网友D:
检查参数设置时候正确,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且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