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屏请教

楼主(2012-05-03):
MT6070iH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与PC通讯的数据线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什么没有COM口选择,上载程序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就用USB线,A\B头的(就是一大一小的头),我用的是数码相机的配的线。

网友B:
这款只能使用MINI USB口下载;

网友C:
8.3以上的软件都可以用,线也就是普通的那种USB线。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买屏的时候,可以向供货商要一条线就是了,买一条也就5块钱。
连接后,软件会提示找到新的硬件,这里按一般的硬件安装方式,在安装的系统文件里面安装USB驱动。

网友D:
5块钱的线还是少用 质量好点的线少些麻烦
MT6070也可以用U盘上传 下载程序

网友E:
有USB就用USB比较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USB就用USB比较方便

网友G:
买一条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