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指令

楼主(2012-05-03):
WXOR_DW怎么用,最好举个例子讲义一下,谢谢

网友A:
双字或指令啊。

比如VD0的值为  0000 0000 0000 0000 1111 1111 1111 1111
VD4的值为      1111 1111 1111 1111 0000 0000 0000 0000

那么其执行该指令的结果就是按位或
结果成了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网友B:
没学过,看不懂啊

网友C(2012-06-27):
简而言之,相同位之间进行比较,相同为0,不同为1

网友D:
双子异或运算指令,有1出1,全1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