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你好,咸工,我有一台三菱A100估计是90Kw的变频器主板停机状态下进水了,找了人维修也没有修好,现在给了一个小板子替代,看到驱动线之类的很细,要改变的也太多,保护电路也没有了,有些担心。请求咸工能不能帮忙给修一下?

网友A:
进水的时候没有通电,进水以后也没有上电的话,变频器应该没有坏,拆开里面烘干就可以用的,要不会拆的话,整机放在不高于45度的干燥设施里面放个三两天,一般也可!

网友B:
咸老师,对不起,没能参加你今天的在线访谈,现想问个问题:有一变频器(380V/4KW),忘了什么牌子的了,该变频器带有一台3KW的电机,先是输入电源缺相(二相供电)运行了几十分钟,然后出现显示屏"ERR"字符闪动,变频器停止工作。当输入电源缺相的故障排除后,变频器上电后显示屏显示正常,但是,开机正常运行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停机了,一看变频器的显示屏,就见"ERR"字符闪动,有人说是要把变频器复位,是这样子的吗?应该如何复位?谢谢。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变频器是在待机的状态下,进入雨水,造成直流母线进线侧到驱动电源部分烧毁,几个集成块和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C:
A100是用了十多年的机了,日本鬼子的机不得不承认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D:
进水后没通电还好,用电吹风吹,然后再晒几天;
如果已经通电就麻烦了;

楼主:
是的,这台变频器是1998底年购进使用的,使用至今未出现任何问题。日久放松了看护,造成进水损坏。

楼主:
我在想有没有可以用其他变频器的主板替代的,希望各位前辈多多给予帮助!哪儿有这样的板子可以配的,可以告知一下晚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咸老师,对不起,没能参加你今天的在线访谈,现想问个问题:有一变频器(380V/4KW),忘了什么牌子的了,该变频器带有一台3KW的电机,先是输入电源缺相(二相供电)运行了几十分钟,然后出现显示屏"ERR"字符闪动,变频器停止工作。当输入电源缺相的故障排除后,变频器上电后显示屏显示正常,但是,开机正常运行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停机了,一看变频器的显示屏,就见"ERR"字符闪动,有人说是要把变频器复位,是这样子的吗?应该如何复位?谢谢。
复位,一指对故障保护锁定的复位,操作面板RESET按键或从RST端子送入复位信号都可以;一是指将参数代码初始化的操作,从说明书找到该参数,进行初始化操作。但“ERR”故障不一定与缺相运行有必然关系。请先检查充电接触器的主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咸工,我有一台三菱A100估计是90Kw的变频器主板停机状态下进水了,找了人维修也没有修好,现在给了一个小板子替代,看到驱动线之类的很细,要改变的也太多,保护电路也没有了,有些担心。请求咸工能不能帮忙给修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因为还有比较繁重的写作任务,实在抽不出专门的大块时间,不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建议找本地技术好的维修人员,修理一下吧。或上网淘一下看看,能否购到主板?

楼主:
谢谢咸工的回复,虽说没有能够让你帮着维修,但是还是很期待你的维修心得。谢谢了!我再想想办法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咸老师,对不起,没能参加你今天的在线访谈,现想问个问题:有一变频器(380V/4KW),忘了什么牌子的了,该变频器带有一台3KW的电机,先是输入电源缺相(二相供电)运行了几十分钟,然后出现显示屏"ERR"字符闪动,变频器停止工作。当输入电源缺相的故障排除后,变频器上电后显示屏显示正常,但是,开机正常运行不到三分钟就自动停机了,一看变频器的显示屏,就见"ERR"字符闪动,有人说是要把变频器复位,是这样子的吗?应该如何复位?谢谢。
复位,一指对故障保护锁定的复位,操作面板RESET按键或从RST端子送入复位信号都可以;一是指将参数代码初始化的操作,从说明书找到该参数,进行初始化操作。但“ERR”故障不一定与缺相运行有必然关系。请先检查充电接触器的主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谢谢咸老师的回复,有机会我再实际操作一下,谢谢!

网友F:
既然改好就算了,用了十多年也够本了。

网友G:
既然知道有元件烧毁,就必须要先完成硬件修复,才能进行复位或初始化操作。
在确认板条没有烧断的情况下,更换同型号IC和二极管等元件,如果有烧断的板条,请在更换元件后,使用软导线或镀银铜线,根据烧毁板条的大概截面积适当选择导线的线径,进行更换,确认无误并清洁后,方可再次连接负载通电测试。上电自检通过之后,观察显示,再根据具体情况判定是否需要进行复位或初始化操作。

网友H: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I:
北京金汇能专业电路板维修:包括CPU板、通讯板、放大器、I/O板、触摸屏、各类显示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电源板、各种品牌变频器、交—直流驱动器、编码器、PLC程序控制器及各种主板、控制板、电源板等。
电话:010-62523578   13264437511   QQ:323221191    邮箱:323221191@qq.com  联系人:田女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知道有元件烧毁,就必须要先完成硬件修复,才能进行复位或初始化操作。
在确认板条没有烧断的情况下,更换同型号IC和二极管等元件,如果有烧断的板条,请在更换元件后,使用软导线或镀银铜线,根据烧毁板条的大概截面积适当选择导线的线径,进行更换,确认无误并清洁后,方可再次连接负载通电测试。上电自检通过之后,观察显示,再根据具体情况判定是否需要进行复位或初始化操作。

谢谢了,不准备修了。有好些芯片型号都查不到了。

网友J(2012-06-23):
能修就修,练练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