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前几天修一台沈阳的数控机床,两台伺服驱动器其中一台刹车晶体管坏掉,换一同型号上去正常使用大概一个月,最近出现上电后十分钟左右两台都没显示,关掉重开又能显示,每次重新上电只显示十分钟左右,没显示时测量电源电压正常,拿回家加电后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三相隔离供电变压器也换过,还是老样子,怀疑修的那台有问题,单独给没修过的那台上电还是只显示十分钟左右,把三相隔离变压器给其他部分供电的回路全部拆掉还是一样,因为比较忙,就没去检查了,直接绕了一个150W的380变220的单相隔离变压器单独给伺服的控制电源供电,用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再出现,只是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请高人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三相隔离变压器线圈上是不是有热敏电阻保护了。

网友B:
我的QQ 376174849  加我,我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B:
进线R S T之间并联跨接的电阻坏了一个,换一个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