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这个接触器里面咋没线圈?看到好像里面是个磁铁,估计是那种通电就有磁性的,断电断开磁性的吧!
方正的东西现在也不行了,用他的按钮好坏,这也是,中间的一个主触点烧了,我到仓库领东西发现的它给拿来玩玩,下开一看中间的主触点烧了,能修不?请前辈给指点下!谢谢了!
还有一个切换电容式的还没来得及拆!没见过也不敢拆!就比这个上面多了一个块块!大家指点下咋拆!

网友A:
有线圈的,白色里面就是,上面有三个接线的螺丝,右边的两个是相通的。
电容切换的也是一样,上面有一组辅助触头,吸合的时候比主触头要早一点,给电容预先充电,上面黑色的接线是有比较高的电阻。
这个品牌不是叫方正,是叫正泰。

你是个小白,以后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哦!

网友B:
山形铁心中间就有线圈黑色部分

楼主:
对正泰,再用方正的电脑,看到方正2字,搞错了!那个右边的2个接线柱是线圈的接线柱,其中一个与上边的一个接线柱也是互通的,也算一组是线圈接线柱吧!3个接线柱是为了在一端接线或者接触器安装时上下接线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形铁心中间就有线圈黑色部分
线圈咋看的是一个整体?看的像一个胶的磁铁一样?

网友C:
怎么会没有线圈,找到两块磁铁没有,线圈就在静磁铁上

楼主:
静磁铁和底座全是固定的,好像一个整体,看不到线圈

网友D:
塑封在一起了

网友E:
有线圈的,你把那个塑料搞开 就看见了

楼主:
高开不废了?

网友F:
下次记得拆施耐德的

网友G:
反正不也是废....拆啊拆啊拆啊拆,拆的越多越明白

网友H:
事无大小。小件事也能发现大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塑封在一起了

网友J:
线圈在下半部分;

网友K:
顺着接线,你不就找到线圈了

网友L:
拆到不能拆为止,可以清楚明白的看一下构造。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有线圈的,白色里面就是,上面有三个接线的螺丝,右边的两个是相通的。
电容切换的也是一样,上面有一组辅助触头,吸合的时候比主触头要早一点,给电容预先充电,上面黑色的接线是有比较高的电阻。
这个品牌不是叫方正,是叫正泰。

你是个小白,以后学的东西还是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不也是废....拆啊拆啊拆啊拆,拆的越多越明白
借仓库的,不敢拆废了,不然下次一个也不叫那了,要能原封不动的装好还给人家的!
不过你说的我支持!

网友N:
接触器应该都有线圈的,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O:
这种接触器我一年要拆好几十个了 正泰cjx2的,线圈就在那白色是的里面,这种线圈基本上没有坏的

网友P:
看电工基础书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正不也是废....拆啊拆啊拆啊拆,拆的越多越明白
借仓库的,不敢拆废了,不然下次一个也不叫那了,要能原封不动的装好还给人家的!
不过你说的我支持!
今天又拆了个指月的刚拿到手就看到线圈了,2个几乎一样的,指月的是切换电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好学习吧!
好好学习谈何容易?

网友R:
线圈从旁边看进去看得到的

网友S:
如果线圈烧了可以独立换的。拆的不够彻底再拆,拆彻底就明白了

网友T:
正泰蛮好,德力西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