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请问各位大侠:
              一个plc的cp已经用MPI设好了IP,但是我对这个IP已经忘记了,现在想用网线吧plc与pc连接,该怎样去做?我不想用MPI再次重设IP了,谢谢大家啦
  已经连上了,我只知道这个IP地址的号段,就蒙上了,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将CPU中的硬件配置上传到软件中

网友A:
你没有IP怎么能用网线连呀,只能用MPI连接了把IP地址设成192.168.0.1,这样你以后就好记了.

楼主:
呵呵
其实已经连上了,我只知道这个IP地址的号段,就蒙上了,但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将CPU中的硬件配置上传到软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