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编码器之间的连线方式

楼主(2012-05-03):
下图中这几个编码器之间为何是这种连接?它们之前的联系是怎样的?
http://[upload=jpg]/uploadImages9/ddbc0915deba6241d0d6743aa95b3e7c.jpg[/upload

网友A:
这个是Profibus-DP现场总线啊,“总线”就是这个连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欧洲的很多总线类型编码器中的DP总线型编码器,所有数据均通过DP总线传输,他只需要电源跟总线......
所有数据均通过DP总线传输?那不同 的编码器反馈的数据不同,他们之间不会乱吗?怎么知道哪个数据是从哪个编码器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DP总线的器件都有一个唯一的地址(硬件站点号码),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每一个编码器就是主站PLC的一个从站,每个从站都有一个站地址.

网友D:
相当于你在A班1号座位,他不可能跑到B班去找1号座位能找得到你,必须先找到A班再去找你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我应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