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11KW的水泵,用15KW的变频器,工频可以正常起动.用变频起动时,电流上来特别快.一下子变频器就过流保护了.有时会上来慢一些.不知是何故?请各位师傅分析一下.用万用表量过三相阻值都差不多.

网友A:
变频器参数设置了么,看看变频器说明书相关参数的设置,试一下。

网友B:
修改加速时间

网友C:
二楼说得对,将加速时间适当延长,并按照说明书设定好转矩。

网友D:
设置问题,最好提供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E:
加速时间设的多少?

网友F:
工频能启动,变频启动过流。那说明:1.变频器坏了;2.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G:
建议修改变频器中的转矩参数

网友H:
应该是用专用的变频器,因为扭距可以增大

网友I:
看参数设置是否有人修改过?

网友J:
把启动时间调长点,10S看看行不行

网友K:
延长加速时间;查看一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看看转矩提升量是不是设置高了;变频器没有故障的话,启动电流大除了负载的原因就是转矩提升设定高了。

网友L:
加速时间改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工频能启动,变频启动过流。那说明:1.变频器坏了;2.参数设置的不对。
  如果是新变频器,应该是参数设定错误,如果是运行正常的,应该是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坏了
变频器是新的,没有问题.刚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流传感器坏了,去了电流传感器也一样,说明没有坏.参数也没有错
恒压供水的参数不会错,加减速时间也没有问题,也试过调到80秒

网友N:
建议修改一下相关参数!

网友O:
看看电机绝缘性怎么样

网友P:
多半变频器坏了,否则就没道理了!叫厂家重新发一台试试

网友Q:
1 加速时间过短
2 转矩提升设定较大
3 水泵负压反转,启动时直流制动。
4 基准频率小

网友F:
如果不是潜水泵,一般的离心式的水泵,启动电流不应该大的。因为它的特性是变转矩负载。所以,楼主的问题肯定是什么地方没有搞对。

网友R(2012-06-20):
一样的问题啊,变频器输出到13hz然后报过载,工频可以启,不过俺的负载是输送皮带和输送螺旋,问一下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修改加速时间

网友S:
加速时间设置小了,要不看看曲线设置和IR补偿什么的设置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R:
加速时间这个参数好像不太管用,楼主自己都说了用到80s了嘛,我自己的也没太小,有15s了,两个的输出增益补偿不同 一个用到10满格了 还一个刚用到3 但是情况都一样
问下工频能带动的负载,变频器就一定能带动么?变频器容量稍大于电机功率

网友T:
加速时间短.适当延长加速时间既可解决问题.

网友F:
变频器启动动电流大,要看怎么大,是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呢?还是没。如果超过了,基本没治,就需要换更大的电机,反之,改变一下控制模式,换成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