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3):
台达触摸屏程序下载至触摸屏DOP-AS38后一直报警,initial PLC Status Area fail! 和 initial PLC Control Area fail! 我的系统控制区域地址是1@D0,长度:8.系统状态区地址:1@D10.人机站号是0,PLC预设站号是1.通讯是RS422.  波特率为9600,数据位为7,停止位为1,校验为EVEN,程序一下载完成就一直报警,PLC为三菱FX1S

网友A:
是否连PLC ?
PLC中系统区是否被占用??

楼主:
还没连接PLC,一下载完程序就开始报警了,初次用台达的触摸屏,就按钮和指示灯用M继电器,没用到D,应该不会占用系统状态区吧

网友B:
没有连接PLC肯定报警,通讯设置要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楼上的几位高手,通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