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如题,我毕业设计的课题是PLC相关的,现在在写论文需要把程序写到Word上面去,在此求教,请知道怎么操作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截图呀

网友B:
对,可以截图后再贴,还可以将图片幅面等、作适当调整。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用QQ截图,在调整大小

网友E:
在GX-Developer8下先打开你的程序,然后用GIF录制工具录下图像,一幅录不完也可多录几幅,然后用图像软件编辑合并,最后粘贴到Word上面去,就OK了。

网友F: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下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然后再word里面粘贴就行。

网友G:
先转换成PDF格式的,然后再倒成WORD的(网上免费下载PDF转换器)

网友H:
用360的截图,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转换成PDF格式的,然后再倒成WORD的(网上免费下载PDF转换器)
这个还能转化成PDF的?求指导。

网友I:
用虚拟打印可以

网友J:
课题是什么啊

网友K(2013-03-03):
请教问题,为什么按下X0后,子程序还没有执行完,按X1时Y0马上置1?个人理解为:只有子程序执行完毕后(Y1,Y2)置1后,再按X1时Y0才能置1.

网友L:
通常都是用截图的办法将程序粘到WORD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