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

楼主(2012-05-04):
车间的配电柜距离配电房很远,将近300米,而且使用的是铝芯电缆,现在问题是:电缆发热,压降很大,在配电房有390V,但是到车间才有360V左右,线路上的无功损耗也很大,请问:在车间的配电柜旁安装电容补偿柜,能减少压降或解决以上问题吗?
  负载的情况是这样的:车间内总功率大概600KW,其中250KW(电动机总数)是工频启动的,其余的电动机是用变频器启动,这样的情况是属于哪类负载呢?
   车间所使用的线路是租用别人的,变压器是1600KW,他们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我没去看。。
   补充问题:1、如果车间内的功率因数已经高,安装电容柜就没必要了,是吗?
             2、有什么方法能降低线路上的无功损耗吗?

网友A:
在车间的配电柜旁安装电容补偿柜,肯定能减少压降,大约可以达到15V,至于实际减少到什么程度,要根据现场使用情况而定。

网友B:
无功就近补偿肯定好

网友C:
线路引起的压降电容补偿不了

网友A:
根据《工厂供电》机械工业出版社P128页:
线路的电压损失△U=(P*R+Q*X)/U
上式中:
P=有功功率
Q=无功功率
R=线路阻抗
X=线路电抗
U=额定电压

网友D:
大家在回答提高功率因素能否提高电压这个问题之前,是否应该问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负载呢?假如是电阻性负载,我可以明确答复你,使用补偿是没意义的;假如是电容性负载,那么,还要提高功率因素吗?假如使用的是感性负载的话,也不敢明确答复你能否提高或者能提高多少,因为涉及到你原来的功率因数是多少的问题,假如你的电感负载本来的功率因素已经很高,再补偿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再说一下一楼的回答,你使用什么参数来计算?功率、电流、功率因素你都不知道,可以计算出15V来?

网友A:
不想抬杠,电工学的有关计算,通常都是定性分析,本人没说是算出15V,是大约可以达到15V。

网友E:
八楼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F:
实践出真知,感性负载1-3000米以上假加做末端无功补偿电压提升20伏或更多。没有疑问。。

网友G:
本身就是无功电流在引起压降,就地补偿会改善,但是是动态的,没有标准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线路引起的压降电容补偿不了

靠电容来提升电压,这叫扯淡,电容做动态投入,电压不稳定,电容做静态投入功率因数有可能超前和电压在锋谷段电压超压!
另:电容提升电压毕竟有限。

网友I:
大家怎么扯远了?别人问的是加电容补偿柜能否提高电压,而不是提高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J:
也谈点看法:8楼说的有道理。主要是看负载是什么类型。如果是电机为主的负载就地补偿是有效的。因为电容补偿可降低总电流。这样就可降低压降。如果是纯电阻负载,电容补偿就没用。

网友K:
呵,功率因数要是高,装了电容柜也没用。变频电机,电容补偿没用

网友L:
说清数情况,多大的线?分路了吗?算好配线!300M压降30(还是铝芯),不是加补偿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