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并联

楼主(2012-05-04):
负荷大约是二百多个千瓦,主线是95平方的铜线,从变压器到配电柜大约是十多米,这段时间电线有些发热,我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各并联上一根50平方的铜线,问这样可不可以?但我听有的电工说这样不可以,他说导线规格差的大的话小电流的情况下可以并接,大电流的必须用差不多规格的导线并接,说是有个导线电阻的问题。求公式、谢谢!

网友A:
只用过同型号、同规格、同时施工的导线两根并联。

网友B:
我认为没有关系,关键是这样你安装工艺不好搞.

网友C:
变压器到配电柜没有并过,柜到柜,柜到电机倒是用不同平方到导线并过。

网友D:
只并过同线径的,线径差这么多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E:
双电缆并联不太好处理,我们一台900KW的变频电机,每相采用2根185的电缆并联运行,结果两根电缆通过的电流差异很大,当总电流为900A左右的时候,差异最大的一相两根线电流为260/640A,电缆发热严重啊,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网友F:
个人认为还是不并为好,十多米乱离不算长啊。

网友G:
以前不知从哪个资料看到来着,线路并联效果并不好。

网友H:
楼上 正解  ,可以告诉大家 。我用185电缆 然后并联 一根95的电缆,运行完全没问题。总电流达到640A

网友I:
没关系的!!

网友J:
并联后的结果是,小面积的电缆电流小,大面积的电流还是很大,仔细看看欧姆定律吧!
也做过这样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