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今天维修台5.5KW变频器国产的不知道什么牌子 客户说运行一会就报OC我空载试了一会 没问题  拆机检查 驱动供电电容也没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参数问题吗  求咸工及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用钳形表测输出电流,先确定是否真的存在过流.监看面板运行电流值也可以.实际运行中报过流,可能是真的过流了.否则,应该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另外查看一下相关参数,是不是电流值设小了.

网友B:
看来变频器的故障也是很多的!

网友C:
咸工真的是相当经验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