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我这里有好些潜水泵如用自偶降压操作箱太重,如用星三角泵上三根线,我想能否用软启动,谢谢指点

网友A:
潜水泵最好还是别用软启动。理由,潜水泵的负载特性不是风机和泵类的特性。他应该按照恒转矩负载特性来对待。而且启动转矩比较大(属于带载启动),因此,建议还是变频器启动和控制比较佳。

网友B:
要看你潜水泵的功率,再合理选择降压启动的方式,软启动投资大,维修起来需要有技术的,维护成本较高。

网友C:
直接起动不行吗?电机多大?变压器多大?两者距离多少?水泵起动时,变压器带多少负荷?

网友D:
大型的用变频器启动,性能优于软起,如小泵就直接启动吧

网友E:
看多大功率了,如果功率小可以直接启动,软启费用较高

楼主:
45KW农村灌溉浇地用,用变频费用高吗?装这样操作箱大约多少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潜水泵最好还是别用软启动。理由,潜水泵的负载特性不是风机和泵类的特性。他应该按照恒转矩负载特性来对待。而且启动转矩比较大(属于带载启动),因此,建议还是变频器启动和控制比较佳。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软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45KW的变频器要一万多了(台达变频器价格,三菱、西门子要二万),同时变频器输出的是PWM的调制电源,对电机绝缘损害很大,会导致电机提早报废。同时软启动器因为对电源进行斩波处理,同样对电机绝缘损害很大,尤其是农村的维修条件很差,出现问题很难维修和买配件,还是建议用自偶降压操作箱,同时建议配备单机补偿电容补偿压降(农电往往距离较远压降较大)
支持  ~ (台达变频器 VFD-F 系列水泵专用, 不过和LZ的实际不符合)

网友C:
农用的,一般离变压器较远,可以试下直接起动,实践出真知么。

网友A:
还是请楼主千万不要忽略了潜水泵的负载特性。他不是空载启动的。切记

楼主:
  有没有其它方法启动

网友I:
45KW的变频器有些不用1万那么高

网友J:
45KW农村灌溉浇地用,如果水位落差不大,10M左右,直接星三角启动,一点问题都没

网友K:
支持使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45KW的变频器要一万多了(台达变频器价格,三菱、西门子要二万),同时变频器输出的是PWM的调制电源,对电机绝缘损害很大,会导致电机提早报废。同时软启动器因为对电源进行斩波处理,同样对电机绝缘损害很大,尤其是农村的维修条件很差,出现问题很难维修和买配件,还是建议用自偶降压操作箱,同时建议配备单机补偿电容补偿压降(农电往往距离较远压降较大)

支持!!!

楼主:
请大家多发表意见

网友M:
我见过软起控制的潜水泵

楼主:
通过近几天了解我发现水泵有用软启动的可是还是未了解到潜水泵用软启动的请老师傅多指点

网友N:
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使用软启动的啊,我们现场有很多其他的泵类负载也是用的软启动进行控制的,如果需要原理图的话我可以发个图纸给你看看。

楼主:
谢谢21楼  我的邮箱1027939309qq.com   请发过来

网友O:
有钱的话就买个变频器
没钱就装个星三角启动

网友P:
这话我同意

网友Q:
楼主您好:星三角换接降压启动电原理是,电动机端必须是六颗导线引入电动机的接线端子盒的。它们的线号分别是(U1、V1、W1/U2、V2、W2)。

网友Q:
可以的,只要把软起的参数编制好了,一定能够正常运行的。

楼主:
星三角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