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新买了电脑装WIN7系统64位的,装不了编程软件,无法使用怎么办?谁能知道?

网友A:
三菱的可以装个高版本的

网友B:
实在不行用虚拟机吧,比如V-Box之类,都能搞定

网友C:
暂时还是用XP好些

网友D:
可以装双系统呀,一个WIN7,一个XP。

网友E:
和我的笔记本一样开始也是WIN7没有用只好改成XP系统

网友F:
三菱的可以问官网客服要最新版的,不是官网上下的那个,就可以装W7 64位了,或者用VM虚拟机/XPmode来装工控软件,西门子的话,比较恶心,我试过VM装过SETP7 V5.5,200的软件有一次装到90死了,结束后再也装不上了,注册表也清完了都装不了,无语死了
改XP的话,现在很多双显卡切换的机器没独显驱动,呵呵

网友G:
SIEMENS的需要PRO版,你电脑上配的一般是Home版;

网友H:
换32位的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I:
旗舰版  好点 32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换32位的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