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国产5.5千瓦变频器不知道什么牌子 上电运行报欠压 拆开外卡看  继电器于限流电阻烧毁  我分析是由于继电器坏了不吸合继而烧毁限流电阻 到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不对是什么引起的  其他电路有可能损坏吗  还有就是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这台变频器我测模块好坏时测量上三臂是U V W接红表笔(我用数字万用表)P段接黑表笔竟然一个也不通全是无穷大下三臂也是红笔接N端黑笔接U V W 没有阻值 我还纳闷呢 不能都坏吧 后来我反过来接测试全是好的  难道IGBT是反着接的吗  不明白

楼主:
是一体化模块

网友A:
是不是表笔插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小型全部是一体化模块;
至于继电器坏了烧充电电阻很正常,但是需要检测继电器不吸合原因

楼主:
那在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继电器不吸合限流电阻会烧吗  我想侧下 继电器线圈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