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程序问题

楼主(2012-05-04):
用KGL3.6的编程软件,有个程序很长,需要两行才能写下啊,我应该怎么写啊?还有就是200H和200S的PLC在计数和计时指令上有区别么?

网友A:
采用以下方式调整输入。

网友B:
LG的,串联长的程序会自动换一行;

楼主:
谢谢了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