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台达变频器 VFD-F75KW ,不接电机线上电跳GEF ,然后按一下复位就正常了,有谁碰到类似情况的 ,在运行中也会跳GEF~10次上电至少有7次跳GEF

网友A:
霍耳有一只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耳有一只坏掉了
把霍尔传感器全端子全部拔下,还是跳GFF

网友B:
一般都理解为电流检测故障,但在实际中好多种情况会报GFF,CF3之类的。比如:霍尔坏,主板坏,TL072坏,电压检测坏,等等。仅供参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理解为电流检测故障,但在实际中好多种情况会报GFF,CF3之类的。比如:霍尔坏,主板坏,TL072坏,电压检测坏,等等。仅供参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拔掉霍尔传感器端子,还是跳 GFF ,是否可以确认传感器的问题不大,应该是在后续的电路,对吗?

网友B:
不可以这样认为,准确的理解是:除传感器外的电路仍存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这样认为,准确的理解是:除传感器外的电路仍存在故障。
谢谢了  后面有一块 放大器 TL0741 我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