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4):
绝对值式编码器测量的每一位置都对应一个确定的数字码,但为何我单位的绝对值式编码器经常需要清零?
   相反零点容易飘移的增量式编码器反而从未见过被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需要独立电池供电的(目的是保存当前数据),如果你的运动部分不够精密,导致机械回程产生较大误差,这个时候就必须清零处理!反之增量式编码器本就要求程序周期性自己回到原点(也就是等于清零或者虽不清零却重新置入原点数据),这样也就将误差消除,所以没有人工清零一说
以下是我在百度百科查到的:绝对编码器由机械位置决定的每个位置的唯一性,它无需记忆,无需找参考点,而且不用一直计数,什么时候需要知道位置,什么时候就去读取它的位置。这样,编码器的抗干扰特性、数据的可靠性大大提高了。
 这个跟你说的貌似有出入,可否麻烦你在说明白一点?另外你说的“机械回程”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要求不高,还不如用增量式编码器,每上班开机,要归零一次

网友C:
你這應該是帶電池增量編碼器 需歸零的原因不在編碼器
可能在機械結構及安裝上
也有可能 用的控制器檔次低 功能不足 如沒有浮點運算功能  剛好你停留位置不能整除 也有可能多點停留 都會造成累計誤差
要解決 如同4樓說的 或每個小時歸零一次

网友D:
几种可能:
1。始终朝一个方向旋转的工作模式,当旋转到绝对值编码器量程最大值出现后就会跳零,归零是提前排除跳零的“出错”。
2。机械部分有可能移动打滑等,这个与编码器无关,与机械安装方式有关。
3。这是一个“假绝对值”编码器,靠内部计数+电池记忆的方式,或所谓“低功耗”“无功耗”计数的方式(一般单圈360度里是绝对的,而圈数是计数的),严格讲,这个就不能叫做“绝对值”了,如果说明书里不说明,属于技术性欺骗,在国外可以告索赔的,在国内,卖的不会说。

网友E:
来看看楼上secona、@Q两位的回复,稍微做点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来看看楼上secona、@Q两位的回复,稍微做点了解。
对于本论坛在技术论坛上有人的胡说八道、当做退休后的业余消遣的不作为,我暂时退出,不再发帖跟帖,直至论坛管理有所改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对于本论坛在技术论坛上有人的胡说八道、当做退休后的业余消遣的不作为,我暂时退出,不再发帖跟帖,直至论坛管理有所改观。
我已注意到楼上在另外一个帖子的回复,这情况我会适时向管理员反映,对于不知自重的发言,个人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
但论坛也有难处,我们可以体谅;如有结果,我将站内信告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耐心解答!可能有几点情况我没说明,不好意思!
    1、我们单位的编码器采用的是24V直流供电方式;
    2、单位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假的东西应该不存在:
    3、该编码器可以朝两个方向转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耐心解答!可能有几点情况我没说明,不好意思!
     1、我们单位的编码器采用的是24V直流供电方式;
     2、单位的东西都是进口的,假的东西应该不存在:
     3、该编码器可以朝两个方向转动

我说的“假绝对值编码器”并非是产品是假的(最近我们都被假的吓怕了),而是假借“绝对值”的名义,实质是内部有计数的或靠记忆的,而一旦计数或记忆可能出错,就要靠清零来避免了。
“进口的,假的东西应该不存在”---在国内的日系的编码器很多就是假绝对值的,我称为“伪绝对”。

网友C:
不同條件的比較 僅提供參考 若因此下結論 那就不夠嚴謹
你用24V 那肯定是用PLC 那我提的第二點的機率就較高

楼主:
感谢二位的再次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