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有一工地塔吊单机37kw距变压器2200米左右。变压器315kva,有时塔吊一工作电压低到三百多伏运行很困难,我在1200米处做一无功补偿。在塔吊施工现场也做一个动态无功补偿。效果还是不理想,没有条件安装变频,装变频能好点,想问一下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A:
把线变粗。

网友B:
换电源线方便

网友C:
线径加精,或者照2L所说加变压器

网友D:
调整变压器的输出至最大档(3档)

楼主:
变压器输出电压已是最高,2200米电缆已地埋加粗成本工程太大不可能。变压器接力。成本更高无法完成,看来只能加变频了和2200米分段补偿。

网友E:
线径不够,补偿有一定效果,但是不要忘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根本问题不解决,变频也无能为力。

网友F:
楼主你线到底放的是多粗的?我感觉你线是否本身就放小了,另外你想补偿的话,就直接现场末端做补偿好了,如果负荷变化大,成本允许,我看上svg好了.

网友G:
没听说过变频能提高电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听说过变频能提高电压的。
这里用变频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及降低启动电流,从而降低线路损失的电压.另外,变频的确可以提高输出电压,当然这要通过一些手段.

网友D:
你在终端接一个电机扩大机,虽然成本高一点,但是你们工作的特殊性应该能经常会用。其它方法我们曾经都用过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线到底放的是多粗的?我感觉你线是否本身就放小了,另外你想补偿的话,就直接现场末端做补偿好了,如果负荷变化大,成本允许,我看上svg好了.
3x240加i的。铝缆。SVG是啥意思。

网友F:
SVG楼主你可以自己baidu或谷歌,我告诉你的,还不如自己搜索学习的好.既然已经知道是240的铝缆,楼主何不查下手册算下线路损失的电压是否和你实际测量的一致.如果相差较多,就看下接头工艺是否有问题.另外我记得这种电机和普通的三相电机有不同处,这个我只了解过,不是记得很清楚,你可以自己去查下资料.

网友F:
帮楼主查了下资料.以你的情况.2200米电缆通常情况下线路电压损失应该是20v左右.而现在变压器已经调到最高了.照道理来说应该使用没问题.此电机是否功率因数底还是启动比较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楼主查了下资料.以你的情况.2200米电缆通常情况下线路电压损失应该是20v左右.而现在变压器已经调到最高了.照道理来说应该使用没问题.此电机是否功率因数底还是启动比较频繁?
谢谢各位认真的关注电机型号为YZR225M-8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三相异步电动机,30千瓦3台,启动不频繁出力频繁,我没见过这种电机带电刷,是力矩电机吗。可用变频器驱动吗。另外,什么叫电机扩大机。我瞎想和笨想。变频器在把交流变成直流过程中很容易把线路过长造成的电压降给补回来而且输出非常平稳通过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应该没啥问题,还想问一下,有10安380v输入输出开关电源吗,电压低时接触器非常容易损坏,控制回路我想用开关电源,

楼主:
关于线路过长造成电压降的问题希望朋友们能和我探讨下去,现在用户每月的电费有功和无功接近,合起来快二十万了。

网友F:
看来我没有记错,起重电机的确和一般三相电机不一样.既然楼主你说了现在有功和无功电费接近,那么我个人意见还是首先考虑补偿比较好.如果你负荷电流比较变化频繁并且功率因数一直底,那么我推荐上svc或者svg,对你的这种情况个人认为svc应该就够用了.当然如果你负荷电流变化不频繁只是功率因数底,那么通常的电容补偿就可以了.起重电机有空我帮你查查有啥特殊性.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这种电机是定子绕组串电阻使用的,这个有些忘记了,要查下.另外楼主问人问题,情况说清楚点,我还以为就拖了一个电机.

网友H:
这个绝对是辣手问题,要么加变压器,换三相220的电机

网友F:
帮楼主看了下资料,没找到楼主说的型号电机,不过看了下别的同类型电机,功率因数普遍比一般电机要底.现在我认为楼主首先应该测量下线路损失电压降究竟有多少,然后考虑上补偿是否足以解决问题,如果线路损失电压很大,那么我看除了换线,也真的想不出别的底成本方案了.另,我顺便问下,你们应该是用了凸轮控制器控制的吧?

网友D:
2200米的电缆本身只要构成回路就可以构成了一个很大的感性负载,如果再与终端的感性负载连接此时电缆就是一个大的电抗器。此时阻抗已经可以忽略,因为此时最大的损耗是相位角45度频率150赫兹的交变湍流磁场产生的感抗才是最大损耗。如果当初采用单芯单根架空输电损耗只有阻抗。完全属于工程的施工工艺设计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我没有记错,起重电机的确和一般三相电机不一样.既然楼主你说了现在有功和无功电费接近,那么我个人意见还是首先考虑补偿比较好.如果你负荷电流比较变化频繁并且功率因数一直底,那么我推荐上svc或者svg,对你的这种情况个人认为svc应该就够用了.当然如果你负荷电流变化不频繁只是功率因数底,那么通常的电容补偿就可以了.起重电机有空我帮你查查有啥特殊性.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这种电机是定子绕组串电阻使用的,这个有些忘记了,要查下.另外楼主问人问题,情况说清楚点,我还以为就拖了一个电机.
谢谢你,你很专业,你说得对串了很多大电阻用来调速老热了费老多电了。可以直接用变频吗,用户愿投入。因为每月无功电费就好几万元。我已做了末端补偿电机出力时还是有很大的电压降。目前关键是负荷电流变化太频繁电容无法跟踪补偿。

楼主:
20楼说的很有道理,再铺设线路不可能了,我不知道这种电机能不能直接用变频。如果不能我重新做一台末端无功补偿柜80千乏定补12x10千乏动态补偿投切时间调整为10秒,

网友D:
采用专用变频器取代电阻器调速可以省电。但是治不了本。

网友I:
你那叫绕线电机,现在基本淘汰了,转子串入电阻调速,电机应该是空机启动,再闭合离合器,再根据要求用凸轮控制器控制速度(切换电阻大小控制到不同的速度)。
电机的功率因数不低呀,可以达到0.85左右,是你空栽时间太长!

要用变频的话也可以,需要把转子上的三相短接就可以。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站内短信给我,另:我资料上了有我的联系资方式。

网友J:
再增加一条线路!

网友D:
告诉你一个方法:重新调整一下电机的速度;1,你现在的调速方法应该是一次去除总电阻的三分之二,依次类推的方法调速的。你改为依次去除50%-40%依次类推其他各档,这样只要不是三台电机同时启动应该没问题。其它方法都不太现实,你不妨试一下。2;再有个就是在变压器二次加入一个三相桥式整流器,利用400伏直流输电,然后终端加入50赫兹的大功率变频器做逆变电源供电,此时线路中只有很小的阻抗和容抗完全可以忽略。如果你的电缆耐压在一千伏,可以用一倍压整流输电终端再降压。这样成本比较低。

网友G:
升压再降压,减小线路电流损耗才是治本的方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叫绕线电机,现在基本淘汰了,转子串入电阻调速,电机应该是空机启动,再闭合离合器,再根据要求用凸轮控制器控制速度(切换电阻大小控制到不同的速度)。
电机的功率因数不低呀,可以达到0.85左右,是你空栽时间太长!

要用变频的话也可以,需要把转子上的三相短接就可以。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站内短信给我,另:我资料上了有我的联系资方式。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是大连码头淘汰下来的设备,原因就是太老太费电。又拿到我们哈尔滨来费电来了,设备是全套的上百万元,决不能说线径加粗,直线距离2200米加上拐弯么角换电缆多大工程及投入不现实,换220v电机,变压器接力,投入更大。加电机扩大机。我都没听说过是啥东西,我不知如何到站内,你能QQ加我吗,【569266399】这些问题我一定要弄明白。我们这里技术水平普遍都很低。我经常接触这类问题,目前唯一选择,末端精确快速无功补偿。或加变频。

楼主:
26楼说的办法是彻底的解决方案了。

网友F:
楼主到目前为止,综合你介绍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真的不能重新放线,那么我个人意见还是上svc或者svg再就是变频器.这三种方法你都可以考虑,综合比较下性价比.变频器我认为肯定能用,不过我估计要用起重专用的变频器了.要用变频器的话,可以参考24楼做法.关键我认为楼主首先要做的还是先确定你现在的线损电压究竟是多少.然后考虑功率因数补偿到近似1的时候线损电压是否可以满足你要求.其实别的网友说的先交流升压再降压或者直流高压输电也都可以解决这问题,但这个我估计考虑到线的耐压和成本,都不是很现实.

网友K:
这么远,没有遇到过。在现场补偿,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L:
不想换线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提高输电电压,定做一个40KW干式的升压变压器,输入380V输出480V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那叫绕线电机,现在基本淘汰了,转子串入电阻调速,电机应该是空机启动,再闭合离合器,再根据要求用凸轮控制器控制速度(切换电阻大小控制到不同的速度)。
 电机的功率因数不低呀,可以达到0.85左右,是你空栽时间太长!

 要用变频的话也可以,需要把转子上的三相短接就可以。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站内短信给我,另:我资料上了有我的联系资方式。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是大连码头淘汰下来的设备,原因就是太老太费电。又拿到我们哈尔滨来费电来了,设备是全套的上百万元,决不能说线径加粗,直线距离2200米加上拐弯么角换电缆多大工程及投入不现实,换220v电机,变压器接力,投入更大。加电机扩大机。我都没听说过是啥东西,我不知如何到站内,你能QQ加我吗,【569266399】这些问题我一定要弄明白。我们这里技术水平普遍都很低。我经常接触这类问题,目前唯一选择,末端精确快速无功补偿。或加变频。

加不了Q,你加我吧!99937866

网友B:
你用了多大的线
工地上

网友M:
我的建议是加变频器,变频器可以稳定输出电压啊

网友N:
用一台发电机如何

网友O:
我觉得加变频器效果不大,再加一台变压器的话可能会造成无用功增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把线变粗。
只能这样了!

网友P:
现场加个升压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