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各位大哥 ,台达VFD-F 上电跳GFF 把三个互感器端子拔掉,还是跳GFF,是否可以因此判断互感器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本身不插互感器就会跳G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 ,台达VFD-F 上电跳GFF 把三个互感器端子拔掉,还是跳GFF,是否可以因此判断互感器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本身不插互感器就会跳GFF

看来你生意不错啊,提问很多嘛!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但不是台达的机器,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上电就报过流,拆掉互感器后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检测互感器至CPU之间电路发现中间一运放坏,换了就OK了,所以不要拆了互感器还不好就没方向了,继续往后面查吧。一般上电不启动就报警的不是互感器坏就是互感器至CPU中间的电路问题。

网友B:
同意楼上建议!奖励大拇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 ,台达VFD-F 上电跳GFF 把三个互感器端子拔掉,还是跳GFF,是否可以因此判断互感器是没有问题的,还是本身不插互感器就会跳GFF

看来你生意不错啊,提问很多嘛!
你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但不是台达的机器,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上电就报过流,拆掉互感器后故障还是一样,于是检测互感器至CPU之间电路发现中间一运放坏,换了就OK了,所以不要拆了互感器还不好就没方向了,继续往后面查吧。一般上电不启动就报警的不是互感器坏就是互感器至CPU中间的电路问题。

找了一副一样的好的互感器换上去,还是一上电就跳,证明了后续电路有问题,后面有一块TL0741 ,不知道如何判断其工作是否正常 ,测得工作电压正常 ,排线也换过了没问题的,其他贴片电阻电容也没问题,主板的问题应该也是有可能的吧 ,可惜手头没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建议!奖励大拇指一个!

楼主也来了,很激动  楼主的书全买来看了

网友C(2012-09-08):
开关电源处有一1000UF/16V的电容换了就可以,我修了好几台了多是这个电容坏了

网友D(2013-07-20):
各位老大,台达M型7.5KW的,模块拆了修复驱动电路,打波形正常,怎么上电就烧模块?

网友E(2018-12-24):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无非就那么几项:霍尔-电流检测 与保护电路——CPU。如果带电机或负载,请检查这些项目。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波形正常上电就烧查反馈回路吧 是不是有反馈电流电路开路了

网友H:
很明显是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了  但是5v电压不稳也是有可能报这个故障的  还有就是CPU故障了  先排除5v电压问题再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I:
解决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