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在速度控制和力矩控制的场合要求不是很高的一般用变频器,也有在上位加位置反馈信号构成闭环用变频进行位置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都不高。现有些变频也接受脉冲序列信号控制速度的,但好象不能直接控制位置。
   在有严格位置控制要求的场合中只能用伺服来实现,还有就是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有些对速度的精度和响应要求高的场合也用伺服控制,能用变频控制的运动的场合几乎都能用伺服取代。
   关键是两点:一是价格伺服远远高于变频,二是功率的原因:变频最大的能做到几百kw,甚至更高,伺服最大就几十kw。伺服的基本概念是准确、精确、快速定位。变频是伺服控制的一个必须的内部环节,伺服驱动器中同样存在变频(要进行无级调速)。http://www.xfoyo.com

网友A:
“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

1、运动控制,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制约响应速度的物理机制是一样的;
2、没有超越这种物理机制的的系统存在;
3、这个物理机制可以简单的归于冲量定理:
  作用力(或力矩)×作用时间=运动体的惯量×速度的变化
4、说“伺服的相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是没有物理支持的说法,不可轻信;

网友B:
我来看看八目鱼

网友C:
伺服与变频的响应速度的不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1、是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原理和性能上有区别。
2、是伺服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控制原理上有区别。
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是现实客观存在的。
没有超越这种物理机制的的系统存在,并不是因为伺服超越了这种机制,而是两者都没达到机制限制的极限。只是变频的差距比伺服更大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伺服与变频的响应速度的不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
1、是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原理和性能上有区别。
2、是伺服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控制原理上有区别。
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大于变频是现实客观存在的。
没有超越这种物理机制的的系统存在,并不是因为伺服超越了这种机制,而是两者都没达到机制限制的极限。只是变频的差距比伺服更大一些。

1、运动控制的物理机制是:
作用力(或力矩)×作用时间=运动体的惯量×速度的变化
2、运动控制的响应时间就是力或者力矩的作用时间,这个时间越短我们就说运动控制的响应速度越快;
3、那么在“运动体的惯量×速度的变化”一定的情况下,作用力(或力矩)与作用时间成反比;
4、举例说,运动控制的响应时间短到原来的1/10,意味着作用力(或力矩)增大到原来的10倍;
5、我想问,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原理和性能上、伺服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控制原理上,作用力(或力矩)上会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D:
变频用于一般的速度调节;
伺服则主要是精确的定位控制;

网友E:
顾名思义,伺服是随动控制,要求快速响应,变频器和它不在一个等级。

网友C:
“5、我想问,伺服电机与异步电机原理和性能上、伺服控制器与变频器的控制原理上,作用力(或力矩)上会有多大的差别?”
讨论上面问题之前,想请教一下:
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在转矩特性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