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标识闪烁显示控制要求:
 (1)被控对象标识为字幕霓虹灯或彩灯标识牌、广告牌等,通过PLC控制闪烁的程序和频率,起到吸引注视的作用
 (2)本项目设被控对象为“谢谢老师指导”六个字标识的彩灯或其他标识
 (3)彩灯开启后,一个周期采用三种控制方式自动转换闪烁
         方式1:六盏彩灯从左至右以1S的时间间隔逐个点亮,当一个灯亮时前一盏灯灭,如此循环2轮后转方式2。
         方式2:六盏彩灯从右到左以1S的时间间隔逐个点亮,当一个灯亮时前一盏灯灭,如此循环2轮后转方式3。
          方式3:六盏彩灯同时点亮,以0.5S的时间间隔同时闪烁10S。
 (4)一个周期完成后以方式1到方式2到方式3顺序继续循环,直至断开运行开关,系统停止工作并复位
 (5)根据控制要求,画出PLC系统时序流程图
 (6)熟悉自锁、互锁、定时、移位、右移、左移、循环左移、循环右移、位左移、位右移、字左移、字右移等指令及其应用。
 (7)根据控制要求编写系统的梯形图和指令表程序
 (8)利用实验箱进行调试,验试所编的程序
 (9)修改完善设计

网友A:
搞51去,毕业设计的话也要让你指导老师算算成本是不是合适啊!

网友B:
按题意,指令方面,好像主要是为了熟悉移位指令、或是需使用移位指令;
可以先试编方式1,取得经验后,再编制其他方式,然后结合或综合起来。
编程前,先规划好I/O端子。

网友C:
自己怎么也得试试编程看看

楼主:
有仪器,就是买几个灯和板子,求程序啊

楼主:
大神求程序,最好用三菱或台达的语言,拜谢!

网友B:
有台达的编程软件吗,你准备试用哪条指令?

网友D(2012-11-18):
根据移位指令,自己测试一下就行。

网友E(2013-05-31):
现在还要不?我读研,用过几个品牌的PLC帮导师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