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刚买的电热水器,按厂家要求:电热水器必须要有接地保护地线。由于是单独建造的房子,图省事,装修忽略了接地线。现在怎么解决更方便些,重新拉根地线太麻烦了,临时拉根也太难看。
不要地线可以安装么,或者接入端加漏保行么

网友A:
不妥。没地线,打水的时候容易挨电。把电源的PE引入即可。

网友B:
只要热水器质量过硬不接加漏电开关也可以,但开关的漏电电流要选小一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妥。没地线,打水的时候容易挨电。把电源的PE引入即可。
不合理

网友A:
哦?那就讲讲不合理的道理。为什么不合理呢?电源的PE是有标准的。国有国标,地有地标。电气接地,PE连接的保护是受法律保护的。

网友D:
    电热水器使用是较潮湿地方,发热管在容器里,如果发热管漏电,就会伤及人体,人体洗澡时电阻值很小,触电加大。很危险,所以必须接地,接地线是生命线,可不要带有侥幸心理。电气安全第一。

网友E:
如楼上所说,麻烦与难看是小事,接地是必须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所说,麻烦与难看是小事,接地是必须要的。
还是想办法接地为妙!不可大意!

网友G:
电热水器都有漏电保护

网友H:
这个没有捷径的,老老实实装接地

网友I:
请不要怕麻烦,到时触电事故来了就后悔了!保护接地一定要搞的。

网友J:
接地线不接,不要说你热水器有危险,其他的电器也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的。不然你试试太阳能

网友K:
还是接地吧,仅安装漏电保护还是挺危险的,自己的房子住着也安心。光装漏电保护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L:
我是个外行,说点业余的办法:用带开关的插座,加完热后,关掉开关。

网友M:
本人愚见:不必再拉根pe,不要弄巧成拙,但局部等电位是必须要搞滴

网友N:
建议做根简易的地线端。在热水器旁边(不要超过30公分)打一个10厘或者12厘的拉爆镙丝,要长点的(12~15公分左右),用个平垫焊接上黄绿地线的一头固定在墙上的拉爆镙丝上,地线的另一头接在热水器的PE地线接线端。这样就完成了,有一定的地线保护作用!

网友O:
看过有人用房子柱子上的钢筋做地线

网友P:
直接在电热水器边上加一根工地上用的那种块形的,跟到墙角下去,下面打一根短钢筋。焊上,至于好看,要看你咱个布置了。美观,上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