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5-05):
一台明电舍VTS230-5P5HB变频器带3KW电机空载运行到40HZ时显故障PM-2(power module)请教各位大师,应该是哪部分电路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B:
说明书怎么说的

网友C:
好像是功率模块有故障了,,,

楼主:
查到是主板坏了,谁有这样的主板啊,有的联系我。qq2207829667

网友D:
联系厂家要了,这个一般个人手里都没有吧

网友E:
230已经停产了,换个240吧。修的话估计不会比买新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