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变频器单独给3844上20V电,8脚输出5V,6脚也有输出。上530V直流电,测量3844的7、5脚电压为13V,8脚0V,更换25V100μF供电电容,故障依旧,拆下3844,测量7、5脚为33V,请问在不接3844的时候7脚电压应为多少?更换3844故障依旧。

网友A:
找份图纸看看

网友B:
不接3844的时候7-5脚有稳压管的电压视稳压值在18-24V吧.没稳压管的会达到一二百伏,导致100UF/25V电容爆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接3844的时候7-5脚有稳压管的电压视稳压值在18-24V吧.没稳压管的会达到一二百伏,导致100UF/25V电容爆掉

楼主:
没有发现稳压二极管,25V的这个电容正极接一个黑色的二极管正极,二极管负极接4个串联的44.2K启振电阻.还有一个问题,问什么接上3844后,电压会变为13V呢,会是在哪个地方出现短路呢。不接3844,电压会有33V这么高

网友D:
你的现象应该是3844没有工作,接上3844应该是在13v到17v跳变吧,不只是3844这里的问题,3844没有问题,起震电路也没有问题

楼主:
13V,14V这样子,没有测到17V这么高的电压,6脚没有输出。单独给3844上20V电,工作都挺正常的。会有那些原因导致这现象呢

网友B:
5.7脚电容漏电.启动电阻值变大.更换试试

楼主:
电容换新的了,还是不行

网友D:
单独给3844上20V电,工作都挺正常的,是指由PWM波形输出吗,那说明cmos管或是变压器等主回路有问题

楼主:
不接开关管,影响3844的6脚输出和8脚的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