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5):
变频器欠电压故障是怎么检测的 怎么能屏蔽掉 谢谢  请教各位大侠了  本人初学者

网友A: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你要什么变频器。

网友B:
有电阻检测的,还有在开关电源次级检测的,屏蔽方法就是短接几个检测电阻,但那样有可能报过压了,如果你的设备是和别的大电机共用一个变压器吧启动压降大,容量不够,说真的,真没啥好办法,

网友C:
电压检测回路取样电压取样位置分3种。

   1:从直流回路的500V通过几个电阻串联分压之后获得一个电压值(c点),然后让此电压值到2
      个比较器和2个基准电压(ver1.ver2)作比较,低于VER1就会在A点输出一个高电平让CPU报警欠
   压,高于ver2也就会在b点输出一个高电平让CPU报警过压,如果c点电压介于VER1和VER2之间
   就无报警。下图中U1D和U1C是电压跟随器所以c点电压等于E点电压。

   2:在电源部分开关变压器的次级取其中一组线圈电压整流后输出作为后面检测电路使用。

   3:电容串联的中心点(也就是500V的一半)处取样再分压作为后面检测电路使用。

   这3种电路只是取样的位置不一样,后面都要经过串并联降压后使用,然后后面电路就差不多一
   样了,比较后输出给CPU作为报警信号。

   知道怎么产生报警信号的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屏蔽他了吧,如果你还说不知道我就无语了

   其实都是在老咸处偷的师,呵呵,咸老师都讲过的,我只是复述一遍,讲的肯定比咸老师差多了
   不过图是我画的,献丑了。upload=jpg]/uploadImages9/9dc47a321a89e2cfb9459b4ba94d3bb5.jpg[/upload]

网友C:
是不是看不清啊,想仔细看的下载吧

网友D:
有些电压检测是经脉冲端子引入主电路直流电压的,当电路板与主电路脱开后,即报欠电压故障.此时可将开关电源的DC530V引入电压检测电路输入端;另外,对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的检测,是经端子送入检测电路的.检修中,可暂时将该端子短接,以屏蔽欠电压报警.

楼主:
谢谢师门了 学习了